allegro PCB中的电阻删除

楼主(2019-07-24):
allegro  PCB中有个电阻不需要了,要删除。但是电阻上面还有网络,怎么把电阻删除,网络也消除,以便不和板子有联系。因为如果直接delete删除原件,display status会显示有个原件未放置。 另外没有原理图,无法从原理图出更改

网友A:
    不要纠结这种细节,要么删除原理图,要么在eco模式下更改pcb,要么留着,让它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这种细节,要么删除原理图,要么在eco模式下更改pcb,要么留着,让它报错

    这样操作:
    1、先将你想替换掉的封装删除掉;记住每个管脚的网络名,以便后面步骤中使用。
    2、“setup”--“user preference”--“logic”,将“logic_edit_enabled”后面的“value”勾选。
3、“Logic”--“Part Logic”,出现了“parts list”界面,在“part modification area”下面添加你想添加的元件属性。如果不知道填写什么,就可以点下上面列表里的元件参考一下。点击“add”。
4、“place”--“manually”,在“components by refdes”中,你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元件,将其放置在PCB上。
5、“”logic--“net logic”,在右边的“options”中选择添加的网络,鼠标左键选择你想要设置网络的pin,可以选择多个pin,选好后右键,点击“done”。这是网络就添加上了。

网友:
    如果想display status显示没有器件还未放置,无论如何都必须得更新网表才行。如果无法从原理图更改,又纠结这个,那么可以导出第三方网表,如何在网表里面删掉,然后再从新导入第三方网表即可!不然就那样不要纠结了!

网友:
    导出三方网表,删掉后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