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焊盘连接有走线尾巴

楼主(2019-07-24):
allegro 焊盘连接有走线尾巴,怎么走线消除尾巴,我选择不捕捉焊盘中心能走线,但是display status 显示网络未连接,但是只要勾选捕捉焊盘中心就显示连接OK,可是这样焊盘末尾就会有走线的尾巴,如图所示

网友A:
    中心已经被避让,所以连接才会有尾巴,焊盘圆心网上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已经被避让,所以连接才会有尾巴,焊盘圆心网上偏移。

    这个焊盘用shape做的,我昨天尝试更改封装原点,可是不行,依然有尾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焊盘用shape做的,我昨天尝试更改封装原点,可是不行,依然有尾线

要么就是你封装没更新到。这个就是封装原点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已经被避让,所以连接才会有尾巴,焊盘圆心网上偏移。

    前几天正好做了一个,和你情况一致,更新封装就不会有问题,你在找找原因吧,是不是封装没有更新过来,要不就把盘也做成图示异性再试试。

网友:
封装问题.用shape做pad时原点(0.0)坐标要放到shape上,不要放到空白处。你更新一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