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零件时走线消失,跪求走线不消失的办法

楼主(2019-07-24):
如题,更新零件后原布好的走线消失,请问一下大家是否有只更新零件而保持走线的好方法?

网友A:
    不要勾选Ripup Etch选项

网友B:
    更新的时候不要勾选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勾选Ripup Etch选项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的时候不要勾选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个

    谢谢,解决了

网友:
    不要勾选Ripup Etch选项  看看

网友:
    看不懂英文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