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BOM才能既快又不出错

楼主(2019-07-24):
各位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以及入行不久的新人,各位在制作BOM的时候,是否会经常出错呢。如何制作才能又迅速又准确,不出错呢。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D9 m* ^' N) j' U' w

网友:
    保证库里面的描述没有错,基本BOM就不会错

网友:
    做好原理图和库,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清料的时候不是会一个个确认

网友:
    繪製線路圖時,仔細核對零件數值,BOM就不太會出錯。

网友:
    用物料编码作为器件的描述,然后直接用系统属性导出BOM是最准确的。

网友:
    AD集成平台有专门BOM编辑,可以自动检查BOM一些问题

网友:
    原理图中各器件的规格填写完整准确,出BOM也就很简单了

网友:
    我有PASD导清单的脚本文件,导出的清单是分好类的,比PADS自带的脚本好用很多。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l1369653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