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电源要如何走线?

楼主(2019-07-25):
各位大神,请教下pads中电源网络要如何走线,比如5V网络,线宽走多宽,怎么走线比较合理?

网友A:
雙層板??
電源線路的寬度要看你的銅箔厚度、整體系統的電流量、...等
建議電源儘量不要跨過HDMI這類的訊號線下方除非不得已地狀況下

另外...看圖面上
HDMI的線路...TMDS Data N + / TMDS Data N - 長度不同??

网友:
5V走0.5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層板??
電源線路的寬度要看你的銅箔厚度、整體系統的電流量、...等
建議電源儘量不要跨過HDMI這類的訊 ...

HDMI的線路...TMDS Data N + / TMDS Data N - 長度相同,是差分线。

网友(2019-09-26):
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