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平面形状绘制时,光标角度怎么样设置

楼主(2019-07-25):
    进行平面形状绘制时,光标角度现在是任意角度,不能设置为45度。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
    如图,点击这个图标,可以设定角度及锁定该角度的。

楼主:
    谢谢  是这个按钮  已经解决

网友:
    通常也可以在绘制的时候也可以按住shift键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