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合集] PCB层叠EMC系列知识(五):十层板

楼主(2019-07-25):
      当需要6个布线层时,应该使用10层板。因此,十层板通常有六个信号层和四个平面。不建议在10层板上有6个以上的信号层。十层也是在0.062英寸厚的板上通常可以方便地制造的最大层数。偶尔你会看到一块0.062英寸厚的12层板,但能生产它的制造商数量有限。

      高层数板(10 +)需要薄的介质(通常0.006”或低于0.062”厚板),因此它们之间自动紧密耦合。当正确地设置层叠和布线,他们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目标,并将有出色的EMC性能和信号完整性。

      图12中显示了一个非常常见且近乎理想的十层板层叠。这种叠层之所以具有如此好的性能,是因为信号与回流面的紧密耦合、高速信号层的屏蔽、多个地平面的存在以及板中心的电源/地平面对的紧密耦合。高速信号通常布在平面之间的信号层上(本例中为3-4层和7-8)

       在这种配置中,对正交走线信号进行配对的常用方法是层1和层10(只走低频信号),以及层3和层4和层7和层8(都走高速信号)。通过这种方式对信号进行配对,第2层和第9层上的平面为内层上的高频信号布线提供屏蔽。此外,第3层和第4层的信号通过中心电源/地平面对与第7层和第8层的信号隔离。例如,高速时钟可能在其中一对上布线,高速地址和数据总线可能在另一对上布线。这样一来,总线就受到了保护,不受干扰平面发出的时钟噪音污染。

       这种层叠满足所有5个原始目标。

       在图12所示的十层板上布线正交信号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将层1和层3、层4和层7、层8和层10配对。在层1和3、层8和层10的情况下,该方法的优点是参考同一平面布正交信号。当然,缺点是如果第1层和/或第10层上有高频信号,PCB平面就没有提供固有的屏蔽。因此,这些信号层应该非常靠近它们相邻的平面(这在十层板的情况下是自然发生的)。

       上面讨论的每一种布线配置都有一些优点和一些缺点,如果仔细设计,任何一种都可以提供良好的EMC和信号完整性性能。

       图12中的层叠可以通过对第5层和第6层采用某种形式的嵌入式PCB电容技术(如Zycon埋容)进一步改进,从而提高高频电源/地平面去耦。

       图13显示了十层板的另一种可能的层叠。

       这种配置放弃了紧密间隔的电源/地平面对。作为回报,它提供三个信号布线层对的屏蔽,该屏蔽由板外层的接地平面实现,并且这些布线层对由内部电源和接地平面相互隔离。在这种结构中,所有的信号层都被屏蔽并彼此隔离。如果只有很少的低速信号可以放在外部信号层上(如图12所示),并且大多数信号都是高速的,那么图13的叠加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它提供了三对屏蔽的信号布线层。

        这种层叠的一个问题是,在高密度PCB板上,器件安装焊盘和过孔会严重地破坏外部地平面。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并且要外部层要仔细布线。

       这种配置满足目标1、2、4和5,但不满足目标3。

       第三种可能性如图14所示。这种叠加允许相邻于同一平面的正交信号的布线,但在此过程中也必须放弃紧密间隔的电源/地平面。这种配置类似于图10所示的八层板,外加两个外低频路由层。

图14中的配置满足目标1、2、4和5,但不满足目标3。然而,它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即正交布线信号总是参考同一平面。

图14中的层叠可以通过对第2层和第9层采用某种形式的嵌入式PCB电容技术(如Zycon埋容)来进一步改进(从而满足目标3),但这可以有效地将其转换为12层板。

总结:
前面的部分已经讨论了各种方法,以堆叠高速,数字逻辑,PCBs从四层到十层。一个好的PCB层叠减少辐射,提高信号质量,并有助于电源总线去耦。没有一种层叠是最好的,在每种情况下都有许多可行的选择,通常需要对目标做出一些妥协。

除了层数、层类型(平面或信号)和层的排列顺序外,以下因素在决定板的EMC性能时也非常重要:
  • 层间距;
  • 为信号的正交布线分配信号层对;
  • 给信号(时钟、总线、高速、低频等)分配布线层对

本文对板层叠的讨论采用标准的0.062”厚板,截面对称,采用传统的过孔技术。如果考虑到盲孔、埋孔或微孔,其它因素也会发挥作用,且另外的板层叠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可取的。

网友:
期待已久的大作,顶起来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2019-12-04):
    非常好,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2021-03-08):
像第一种叠层,3   4层的介质要选比较厚的吗,不然3  4层信号线之间会不会存在很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