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VX.2.3 -> Library Manager -> Padstack Editor 用不了

楼主(2019-07-25):
如下,为啥我的padstack Editor是灰色的 点不进去,而Symbol Editor却是可以用的,是啥情况?

网友A:
    你是从原理图中加载启动的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原理图中加载启动的库吧?

    对的 是从原理图Tools下启动Library Manager的难道不应该从原理图下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从原理图Tools下启动Library Manager的难道不应该从原理图下启动???

    你直接双击.lmc文件打开看看是不是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双击.lmc文件打开看看是不是灰色

好的 回头试试看 谢谢告知

网友B:
    原理图进库只能对symbol进行更改!但这个更改不会保存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进库只能对symbol进行更改!但这个更改不会保存到库

    嗯 发现了
    现在直接从windows开始项启动library manager可以创建padstack和ce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