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个问题特地来请教各位,请问开关电源设有漏电保护功能吗?

楼主(2019-07-25):
大家好,有个问题特地来请教各位,请问开关电源设有漏电保护功能吗?感谢!

网友:
开关电源是没有漏电保护功能的。

网友A:
一般没有漏电保护,如果需要,可以在前面加个空开。
不过一般开关电源有测试外壳和L,N直接的耐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漏电保护,如果需要,可以在前面加个空开。
不过一般开关电源有测试外壳和L,N直接的耐压。

那空开加在开关电源的前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空开加在开关电源的前面吗?

是的,加在输入前面,有漏电的情况,空开会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