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BUCK电源芯片损坏原因。

楼主(2019-07-25):
请教BUCK电源芯片损坏原因,我的输出电压是0-15V可调,今天在客户那边,输出3.3V,电流500MA .负载处于热插拔状态。8S 一次吧,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芯片内置的开关管短路了,也就是PH 和VIN短路。还有一块板子,5430的热焊盘没连, 空载工作一段时间。也出现MOS短路情况,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急急急。我发现我的感量是小点,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热插拔对功率器件的应力要求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