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为什么4G无法传输音频信号?

楼主(2019-07-25):
本人菜鸟,发现移动和电信的项目都是SGLTE和SVLTE,联通的项目都是CSFB。无论哪种,貌似通话都无法通过4G传输。比如SGLTE需要2个transiver,BB内部也需要两个DSP分别处理通话的音频信号和数据信号LTE不就是采用了OFDM技术吗?为什么无法传输音频信号?非常感谢!

网友:
针对楼主说的4G用OFDM 技术不能传输语音做一个说明:OFDM 技术是一种调制技术,本身布存在能不能传输语音的问题。我们的语音信号通过调制编码之后变成数据信号,通过OFDM 调制进行发射,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4G无法传输语音信号?这个中间大家也需要纠正一下,不是说4G不能传输语音信号,而是4G 没有电路域传输。4G没有我们说的电路域CS 这个内容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分组业务来进行数据交互。对于使用全IP业务的分组业务来说,势必还需要对IP转换到2G方面做一个转换。所以,在没有LTE全覆盖的基础上,就必须考虑到向前兼容的问题,就需要考虑兼容2G/3G。那么如何来做这么一个兼容呢,于是就提出了单模双待,电路域回落等方案。

网友:
可以传输的吧

网友A:
VoLTE通话时,如果通话双方都开通了VoLTE功能,是不需要回落到2G的;VoLTE呼叫没有开通VoLTE功能的用户,VoLTE用户还是VoLTE,另一方会回落到2G通话;非VoLTE用户呼叫VoLTE,非VoLTE用户回落到2G呼叫通话,VoLTE用户还是处于L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TE通话时,如果通话双方都开通了VoLTE功能,是不需要回落到2G的;VoLTE呼叫没有开通VoLTE功能的用户,Vo ...

谢谢大神,知道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