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 Band为什么要分A和B?

楼主(2019-07-25):
LTE Band为什么要分A和B?

网友:
    还有cde频段吧  为了区分不同的频段

网友A:
原因不一定相同,B28分AB是上下行频率太近,所以分两段;B41也分ABC等是因为区域用的频段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不一定相同,B28分AB是上下行频率太近,所以分两段;B41也分ABC等是因为区域用的频段不同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