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ESD 桌子材质有要求么?一般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9-07-25):
有谁知道ESD 桌子材质有要求么?一般是什么材质?

网友A:
非金属的,一般是木质

网友B:
实验室桌子要求导电率极低,比如木头、塑料等,目前木头的是主流,至于什么木头,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晾干后导电率不会有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金属的,一般是木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桌子要求导电率极低,比如木头、塑料等,目前木头的是主流,至于什么木头,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晾 ...

谢谢大神!

网友:
一般都是木制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