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手机充电设备的适配器应该如何放置?

楼主(2019-07-25):
有一款无线手机充电器,发射端连有适配器,进行辐射发射测试
方案一:插排放在金属板上,适配器接在插排上
方案二:插排固定在木桌上,适配器接在插排上
对于两种方案 ,测试的结果有比较大的差异,请问应该以哪个方案为准
另外我查阅了 CISPR22 ,其文字没有明确的描述,不过,图示上感觉插排应该放在地面上。

网友:
方案二的测试方法

网友A:
    感觉这要看你的产品怎么定义,如果适配器也是产品的一部分,那应该放到桌上。如果仅仅是提供电源,就放到地下。

楼主:
    谢谢大神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要看你的产品怎么定义,如果适配器也是产品的一部分,那应该放到桌上。如果仅仅是提供电源,就放到 ...

应该是产品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放在桌子上的电缆是否还需要扎起来?
    但是从图片上看, 没有把插排放在桌子上阿

网友A:
    这个问题超级好,各位的看法也很好,首先说学习了;

    我的看法第一个,按实际场景,充电器的线和电源的插排基本都是置于桌子上,很少见到插排在地上,手机放桌上充电的情况;

    第二个,忘记那个标准,有提到对于使用适配器的EUT,需要使用延长线,即插排,延长线的长度控制在2m左右,这个标准谁清楚,可以查一查;

我倾向于方案二:插排固定在木桌上,适配器接在插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超级好,各位的看法也很好,首先说学习了;

我的看法第一个,按实际场景,充电器的线和电源的插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