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SN的共模fail是什么产生的?

楼主(2019-07-25):
请问LISN的共模fail是什么产生的?

网友:
共模干扰经过LISN,被检测到

网友:
LISN的每线上有个取样电阻,共模噪声经过时就被采集到

网友(2022-09-22):
是被测试设备产生的

网友:
    共模干扰是由被测设备产生,LISN只是个测试设备,被测设备的干扰经过LISN时在采样电阻上产生压降从而被检测到。

网友:
    共模干扰是由被测设备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