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l map确定

楼主(2019-07-25):
各位,是否能共享下封装ball map确定的常用规则呢?

网友A:
不同信号接口,封装类型,速率,成本要求都不一样

楼主(2020-05-09):
引用 网友A:
不同信号接口,封装类型,速率,成本要求都不一样

毛老师,假如芯片上有ddr pcie,是不是先定下来高速的ball的位置,其余的普通数字信号没太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