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在PCB图中给某一个元件添加焊盘

楼主(2019-07-25):
有时候,一个BGA封装,为了方便走线,可能会删除一些焊盘,但在下一版电路中,可能又需要把删除的焊盘添加上。
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更换封装来进行,但是略显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在元器件内部添加一个焊盘,并使之成为元器件的一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得添加的焊盘成为元器件的一部分,不至于拖动元器件时,焊盘保持在原地不动?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焊盘和元器件组合一下,group

网友A:
    AD支持在PCB编辑界面移除未使用的焊盘即没有网络焊盘或悬空的焊盘,且不会修改封装源文件,所以可以在PCB界面快速恢复封装。
操作如下:
1.删去未使用焊盘
先选中悬空焊盘,工具》移除未使用焊盘》勾选焊盘,勾选仅选择的,勾选第一个移除未使用;注意Land焊盘会完全移除,PAD焊盘会保留孔
2.恢复未使用焊盘
工具》移除未使用焊盘》勾选焊盘,不勾选仅选择的,勾选第二个移除未使用;注意所有被移除的焊盘都会恢复的

网友:
    未使用的BGA焊盘也不要随便移除,大批量生成时会有虚焊质量问题的,建议最好对称移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支持在PCB编辑界面移除未使用的焊盘即没有网络焊盘或悬空的焊盘,且不会修改封装源文件,所以可以在PCB界 ...

受教了,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请教一下你那是AD哪个版本,网上有没有详细操作过程的链接?

网友:
    双击BGA,不勾选lock Primitives。
放置新焊盘,tools>convert->add selected Primitives to Component。
    这样,新加入的焊盘就成为BGA封装的一部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请教一下你那是AD哪个版本,网上有没有详细操作过程的链接?

AD18, AD19版本都有的,都是比较新的版本,网上资料应该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8, AD19版本都有的,都是比较新的版本,网上资料应该很少。

    哦哦哦,我用的最高版本才17

网友:
    如何在PCB图中给某一个元件添加焊盘

网友:
    updata一下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