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铺铜1:4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07-25):
    请问高速信号线(微带线)下方参考平面为网格铜。
    1、阻抗匹配SI9000计算时参考层为网格铜,与实铜的模型与设置有什么不同?
2、网格铜对高速线的回流路径,相对实铜有什么影响?
3、网格铜对对EMI屏蔽的效果,相对实铜有什么差异?

网友A:
    想問個問題︰
    高速線底下鋪網銅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問個問題︰
高速線底下鋪網銅的原因???

板子是软硬结合板,为使软板区有比较好的弯折。硬板区保持连续性,所以高速线的参考平面都是网格铜。

网友:
    既然是高速線,參考層不建議使用網銅,Polar 應該也沒有這樣的參數能讓你設定。

    樓主的問題又衍生出另外幾個問題︰
    • 樓主所謂的高速訊號有多高?
    • 軟排有多長?
    • 軟排腳距是多少?
    • 訊號是單端Sigle-End)還是差分Differential)?

    這些都會有影響的!

下面這張圖可以給樓主參考。

楼主:
    高速信号为差分信号,共4lane,每lane速度为500Mbps.软排长度20mm.connector为BTB,pitch为0.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