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击穿,原因不明(调查后,应是装配产生裂纹)

楼主(2019-07-25):
遇到一个问题,1UF 0603 50V的C2/C3/C4 上线组装后出现个别击穿,原因不明。
1:示波器测量,电容承受的脉冲电压在额定电压内;
    2:两路±31V电源,工作电流均在0.5-1ma,正常工作电流很低;
3:电容型号是CL10A105KB8NNNC,三星1uF(105) ±10% 50V X5R ;
    4:PCB是长条形;
    5:原理及PCB见下图,PCB里右侧三个高亮0603电容封装是1uf;
6:装配时若负载短路,-31V电压有可能会大电流,C2压力比较大;
7:装配时若有扭曲PCB弯折现象,电容可能裂纹内伤,求一个微型X光资源介绍;
8:击穿的电容,外观未见异常,阻抗变0R;
9:除了这些问题,各位有什么建议?或者曾经遇到过的案例分享一二?

.............................................................................................................................................................................................................................................................

电容有裂纹   2019 07 27

网友:
    感觉那个横着的电容(于印制板长边平行的)会受力大些,并且在板边,容易失效。建议生产调试转移过程中注意防护或调整电容方向。你这板厚多少呢

    横着的是电感啊。竖着的3个才是电容。
    横着那个大封装,是电感,右侧三个圆弧丝印的才是出问题的电容。

网友:
    遇到过pcb上线后撞件造成电容损伤的

网友:
你这-31V能输出多大电流?

哦,看到了,0.5~1mA

网友A:
    7:装配时若有扭曲 PCB 弯折现象,电容可能裂纹内伤

    狗帮主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有没有微型X光介绍?

网友B:
    电容两端最大压差实测多少?

网友(点评):
实测低于35V,用示波器抓。

网友:
    电容裂纹内伤,是断路吧

    疊層位移會造成兩端電極短路。@_@!!!
    内部有断层会漏电,电容是叠层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两端最大压差实测多少?

    根据6,-31V负载大,-31V会失控,有可能造成电容过压被击穿;换成耐压值100V的试试,看失效比率会不会降下来?

网友(点评):
裸板测试都是OK的,只有装配后出现问题,根据示波器观察,跟这一块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装配时若有扭曲 PCB 弯折现象,电容可能裂纹内伤。

👍, 这种裂纹内伤的概率真是高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很多X5R电容失效,不过我的可能跟温度的相关比较大,但是表现出击穿,,后面改用X7R就没出现过了

网友C:
    典型的DFM 可靠性问题,没有谁敢在这么窄的板上横放器件。
    即使在产线上不出问题,后期应用也不会避免——20多年前SMT刚流行时,就提出了这个原则性问题。

    你说的也对,但是你没有考虑长边方向装配容易弯曲返修容易扭曲,电容更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DFM 可靠性问题,没有谁敢在这么窄的板上横放器件。
    即使在产线上不出问题,后期应用也不会避免—— ...

    我说的“横放器件”就是“沿长边方向”啊!
沿窄边方向只考虑分板损伤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也有这种细长的板子,电容电阻都要求横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