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如果内置了reset自动拉高的芯片,这方面就无解了???

楼主(2019-07-25):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群
请问:是不是reset脚内置了上拉的芯片,外置RC延时上电电路就会无效,必须只能用专门的延时芯片,才能解决上电自动复位?
silicon labs的EFR32BG13   每次我都必须手动按reset键,芯片才能工作,然后我加了上电延时电路,但上电之后,reset脚依然一开始就是高电平。随后我手动把reset短接到GND再松开,同时看reset电平,发现reset电位是缓慢上升的,也就是说我的上电延时没有问题,但我给整体上电,上电延时电路就不工作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如果内置了reset自动拉高的芯片,这方面就无解了

网友:
    能不能先看看你的外置reset电路?

网友:
    我看了下芯片资料, 这芯片自带开机复位/掉电复位电路

网友:
    不需要再增加额外的外置复位电路

网友:
    這樣說有點含糊
    來個電路看看比較看

网友:
    非要增加的话,外部复位时间要足够长,等内部复为完成后再二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