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软件转换问题

楼主(2019-07-25):
    各位大佬,请问mentor不同版本软件之间转换(用MGC PCB Release Switcher)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嫩

网友A:
    请说明你什么版本之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你什么版本之间切换?

    7.9.2切换到7.9.5

网友B:
    7.9.2和7.9.5是可以共存的,安在 不同盘就好了, 不需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9.2和7.9.5是可以共存的,安在 不同盘就好了, 不需要转换

重装都没用了,还是一直出线这个

楼主(2019-08-24):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了解

    我是靠重装系统才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