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Library Manager 请教

楼主(2019-07-25):
如图,试着创建好了Symbol和相应的Cell,放在Part->IC路径下,但是准备按照User Guide提示添加到Dababook的时候,右键IC为啥没有相应的Edit Parametric Data呢?

麻烦哪位告知下,多谢多谢~

网友A:
是完全按照教程来的?完全按照官方的话估计很多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完全按照教程来的?完全按照官方的话估计很多走不通;

是按照User Guide来的
目前来看 只卡在这里了 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什么地方操作不对

网友B:
DATABOOK是在你的库的PART最上面来建的,而不是下面的IC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在.LMC处编辑data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BOOK是在你的库的PART最上面来建的,而不是下面的IC

我不是创建databook,而是按照user guide上的执行"Adding Component Records for Xpedition Databook"
因为我创建好了相应的Symbol和Cell,并Designer->Tools->Update Libraries后,在Databook下找不到我创建的那个symbol,添加不到原理图里,
    所以我怀疑跟"Adding Component Records for Xpedition Databook"没添加成功有关

网友:
    估计是没有打开相应版本

楼主:
版主大侠 右键Edit Databook Configuration后 这里应该怎么输?这一步配置是为了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