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作为spi通信的从机,需要接收数据,现在发现接收标志位异常怎么办?

楼主(2019-07-26):
我用FPGA作为spi通信的从机,需要接收数据,现在发现接收标志位异常,但是接收数据正常,一图为rtl源码,一图为利用signaltap抓取的波形

我的flag是设置在下一个状态置位的,但实际情况如图。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把接收到的数据在第二个状态赋给另一个寄存器的话,以另一个寄存器值为输出再读取的话,spi传输的数据也不正确了,请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没有把状态跳转寄存器拉出来监测呢?问题描述能否再清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