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分发射和接收两部分,发射信号放大可以用PA,请问教增强接收信号可以用...

楼主(2019-07-26):
射频-信号分发射和接收两部分,发射信号放大可以用PA,请问教增强接收信号可以用什么?

网友A:
一般接收电路上就加L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接收电路上就加LNA

谢谢大神

网友:
看你的使用情况和目的,
一套完整的接收系统,接收机的接收动态是稳定的,有最小输入功率,和最大可接收电平。

外挂LNA 要慎重,随意变换接收增益,是会改变这个动态范围的,你需要重新变更整个接收系统的设计(或设置)
不过,增益不变的情况下,变更接收系统的NF, 是会提升接收机的最小输入电平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