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感应13.56MHz电路如何增加发射功率?

楼主(2019-07-26):
这是一个感应13.56MHz电路,频率一致时产生13.56M振荡,Port端口是来自一个线圈的两端,三极管用的2907&nBSP;  18V的稳压管,10K电阻,39PF电容,电感是3.9UH的磁珠
请教大神,这个电路如何增加发射功率?

网友:
图纸不全呀。
看楼主的意思是要利用PNP 做个放大器。想讨论如何提升PNP 放大器的增益,对不?

网友:
    电感是3.9UH的磁珠????

网友:
    谢谢 先去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