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这些磁环在10MHz这里有个下陷的插入损耗?

楼主(2019-07-26):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群

为啥这些磁环在10MHz这里有个下陷的插入损耗?是不是PCB布线布得好的,前面和后面都不会有10MHz的骚扰传过去?

网友:
    这个其实不是大问题,因为实际中磁珠前后都得加电容增强滤波功能。你这个磁珠在10MHz本身就有15dB的插损,如果再加上两个不算大的陶瓷电容,比如10uF,构成pi滤波器,可以轻松达到100dB的插损

楼主:
    还有.磁环和磁珠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吗?共模电感的磁环和磁珠怎么区分???

网友A:
    微信群怎么加入?

    lrq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磁环和磁珠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吗?共模电感的磁环和磁珠怎么区分???

差不多的东西,就是大损耗的电感。共模磁环是两个线圈。磁珠一般只有一个线圈,工用于单模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群怎么加入?

请联系EDA365-陆妹(微信号:m729068146)

网友:
    围观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