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很初级的问题,如图,这个算是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

楼主(2019-07-26):
请教大家个很初级的问题,如图,这个算是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

网友:
感觉是模拟电路,电压,温度,压力测量这些的一般是模拟信号

网友A:
这个来说,还是数字电路,但这种电路属于检测类电路,故需要关注噪声宽度是否大于回滞曲线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来说,还是数字电路,但这种电路属于检测类电路,故需要关注噪声宽度是否大于回滞曲线要求呢?

那如果把这个门输出用来对一个后级运放使能呢,这还是数字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把这个门输出用来对一个后级运放使能呢,这还是数字电路吗?

看你的运放功能来决定呀,如果运放只是做比较器用,那么也是数字。

如果是作为放大器使用(即小信号放大,那么就是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运放功能来决定呀,如果运放只是做比较器用,那么也是数字。

如果是作为放大器使用(即小信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