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天线增益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7-26):
喇叭天线增益的作用是什么?增益跟喇叭的形状有什么样的关系?增益跟天线的接收能力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位大神对天线比较了解希望能赐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天线增益是用来衡量天线朝一个特定方向收发信号的能力

网友:
网上查的,供参考:

天线增益简单的说就是天线集中信号的能力(天线不会放大信号),定向天线增益一般大于全向,天线的半功率角越小天线增益越高,就像一个和手电筒聚光能力一样,把光线聚到一条线就是说增益高,如果不光能力不好则光线是一大片就是说增益低,
当然聚集信号的能力要有一个对比的参照物了,如果用dBd表示则表示天线与振子相比较,如果用dBi表示与电源相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