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ESD实验室使用铜带连接接地平面后,是否需要测量接地电阻?

楼主(2019-07-26):
请教大神,ESD实验室使用铜带连接接地平面后,是否需要测量接地电阻?像屏蔽室一样,确保接地电阻计算值是0.95ohm,是啥意思呢?非常感谢!

网友:
标准没有提到,这个值对测试结果不影响

网友A:
问了一下我们公司的大神,测量接地电阻或提出任何接地电阻的参数,都是为了:周围的电磁环境不能影响测量结果,这一目的;
标准不做强制规定,因为针对ESD来说规定直流电阻是无意义的,而高频接地阻抗测试的成本又很高,且重复性差;
实际设计时要考虑接地线的长宽比、接地线的截面积,还有如何搭接的工艺等等,这些搭接工艺是被证明了的:能保证搭接电阻小于某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一下我们公司的大神,测量接地电阻或提出任何接地电阻的参数,都是为了:周围的电磁环境不能影响测量结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了一下我们公司的大神,测量接地电阻或提出任何接地电阻的参数,都是为了:周围的电磁环境不能影响测量结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