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G接鼠标与键盘有时候不能用,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7-26):
现在在使用GL850G(SSOP28)的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用了两个口,一个口接鼠标,一个口接视频传输,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鼠标在拔插的过程中,有时候不能使用,连续拔插鼠标,在拔插20几次以后会出现鼠标这个口就不能使用,鼠标这个不能用的口,不管怎么插鼠标都不能用,整个板子重新上电,插鼠标又可以使用,鼠标不能用的情况下换上U盘又可以传输数据。整个测试过程中视频传输是正常的。供电是用外部供电,配置为Gang模式

网友:
鼠标不能用的情况下换上U盘又可以传输数据,再换上鼠标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