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板厂生产板子过孔成形的问题

楼主(2019-07-26):
一直疑惑一个问题“制板厂生产板子过孔最终是什么样子”1、板子中过孔如果是12/20mil,铜厚1OZ,那它的孔壁铜厚是多少?是8mil,还是1OZ?
2、加工后的过孔是图中哪种样子的吗?两边大中间细。

网友A:
孔壁上的铜是电镀上去的,一般不小于20um。
成品铜厚为1Oz(35um)的板子,其基底铜厚是HOz(约18um),经过电镀后才变成1Oz,与孔壁的铜同时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孔壁上的铜是电镀上去的,一般不小于20um。
成品铜厚为1Oz(35um)的板子,其基底铜厚是HOz(约18um),经 ...

孔壁是电镀还是化学沉积啊?感觉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孔有两种形式:旁孔、焊盘(PAD)的孔,区别前者一定是圆且孔内有电镀,后者可以各种异形且孔可以不电镀。
无论是焊盘的孔还是旁孔,其模型大致组成为:孔+孔壁+焊盘+反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壁是电镀还是化学沉积啊?感觉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的硬板会先化学沉积一层很薄的铜膜,一般5um以内,然后再在铜膜上电镀加厚铜加到平均18um(IPC2级) 25um(IPC3级).软板应该是碳膜.具体看制程.

网友C:
一般的硬板会先化学沉积一层很薄的铜膜,一般5um以内,然后再在铜膜上电镀加厚铜加到平均18um(IPC2级) 25um(IPC3级).软板应该是碳膜.具体看制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硬板会先化学沉积一层很薄的铜膜,一般5um以内,然后再在铜膜上电镀加厚铜加到平均18um(IPC2级) 25um(I ...

什么是碳膜?可否简单讲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壁是电镀还是化学沉积啊?感觉还是有区别的

JeffreyLor同学说的很对,先沉铜,再电镀。
非金属化的孔,虽然也被镀上了铜,但是会在后面的工序里被蚀刻掉。
至于碳膜,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壁上的铜是电镀上去的,一般不小于20um。
成品铜厚为1Oz(35um)的板子,其基底铜厚是HOz(约18um),经 ...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通厚1oz的板子,通孔的铜壁厚度最终也是1O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通厚1oz的板子,通孔的铜壁厚度最终也是1OZ

不是的,我们这么算。
成品铜厚1盎司(约35.4um),那么板材本身的铜厚是半盎司,约18um,再电镀18um左右,变成成品铜厚1盎司。
那么,孔壁电镀的铜厚度也约18um,但是在电镀前孔壁要经过沉铜处理,两者相加就约20um,我的供应商都是承诺大于20u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