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AD 走线后线条的物理延时

楼主(2019-07-26):
怎么查看AD 走线后线条的物理延时,像pads和阿里狗走线后的物理延时就能查看,AD这个在哪里查看?

网友A:
能请教下,什么是“走线后线条的物理延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请教下,什么是“走线后线条的物理延时”吗?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阿里狗走线或PADS走线是可以查看或者设置走线的延时的。但是AD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有的DDR虽然做了等长,但是有的会出现等长不等时的情况。虽然是等长了,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阿里狗走线或PADS走线是可以查看或者设置走线的延时的。但是AD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 ...

这个真不懂,没用过,不清楚AD是不是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