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个疑惑想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19-07-26):
大家好,有个疑惑想请教大家一下。
最近有两个出韩国的设备打静电
1.有个咖啡机,面板是彩色液晶的,带触摸的。客户说在TUV测试时是用接触打面板,有疑惑。(不排除客户有误解)
2.有个空气加湿机,面板的按钮是触摸的那种,下面一个弹簧,弹簧上面是一个铁片,铁片上面盖着很大的绝缘塑料面板,客户要求打接触,结果9KV(客户要求)有动作。

首先第一个问题:按照我对静电通标的理解,对于正常使用可以触及的金属部件才打接触,其他用空气。但是彩屏的触摸屏不是金属啊。而且打接触还出问题了,空气反而放不进去,没问题。所以测试方法对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必须搞懂!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差不多,还想请教常见的几种家电触摸按钮的原理和打静电的注意事项。
不知道有没有把疑惑说清楚,大家分析分析。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
1:你理解的对于正常使用可以触及的金属部件才打接触,其他用空气,这个是正确的,在金属和非金属材料之间,优先接触放电,请确认你的液晶面板是否有金属框露在外面,如果不存在这些,在EN55014-2的抗扰度标准中按IEC/EN61000 -4-2要求只需要空气±8KV。
2:触摸按键通过电容充放电阈值(充放电时间)进行判定是否有触摸动作,手指放上去电容值加大,充电时间变慢,芯片内部通过充放电阈值的变化识别是否有动作。打静电需要注意湿度和手握静电枪时放电的要求,正确的做法是放电端与EUT放电位置90°,放电时间间隔不能小于1秒。
    你的放电不合格,应该是放电过程中,电压太高产生的磁场与按键形成足够大的电容,或者直接击穿面板(感应放电也有可能),导致误动作,建议对面板加强绝缘或者软件调整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
    1:你理解的对于正常使用可以触及的金属部件才打接触,其他用空气,这个是正确的,在金属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