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敷铜的技巧

楼主(2019-07-26):
图中是一块别人画的板子,敷铜边沿处理的很好,请教下是怎么做到的,谢谢

网友:
板边设置route keepin

网友:
设置route keepin,一般让沿着板框内缩20mil,就可以自己避让

网友:
设置route keepin

网友A:
    这个是根据ROUTE KEEPIN自动避让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根据ROUTE KEEPIN自动避让出来的

怎么设置自动避让?有keep  In 有敷铜的地方会报错

网友:
    z-copy,或者画了route keepin后直接铺

网友:
    outline shape,
z-copy 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