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PA直流偏置时,发现漏极电流从20mA慢慢升到30mA,不稳定,感觉对温度很敏感怎么办?

楼主(2019-07-28):
请教大神,调PA直流偏置时,发现漏极电流从20mA慢慢升到30mA,不稳定,感觉对温度很敏感,都有可能什么原因,咋办啊?以前用别的管子不这样啊!非常感谢!

网友:
把栅极电压降一下

网友:
建议检查PA管子散热焊盘是否满足厂商的要求,焊接是否OK。温度变化是电流增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