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选移动电源必看的移动电源购买指引

楼主(2019-07-29):
    图:移动电源产品的组成

      移动电源容量大,使用方便,随着便携式设备进入生活,移动电源的应用将会更为广泛。

      如何挑选移动电源?

      一、选择电芯

      电芯的品质存在缺陷,其他配件设计再出色,这样的移动电源品质也无法得到保证。所以说电芯是移动电源最重要的一环,是首要的选择。

      目前移动电源的电芯有两种,一种是18650锂离子电芯,一种是锂聚合物电芯。

      疑问1:什么是18650锂离子电芯?

      18650原是指电池的外形规格,直径18mm,高650mm。现在多指像5号电池的那种锂离子电芯。这类电芯储能效率高,理论储能次数为1000次,不含毒性物质,绝对安全环保。

      18650电芯结构

      18650锂电芯由于使用液态电解质,当发生过充(过度充电)的情况,其内部压力会骤增。为了避免发生爆炸,通常18650电芯都会在顶部配有一个安全阀,当电芯内部压力过大,顶部的安全阀就会自动弹出,以起到减压的作用。

      但是就算安全阀弹出了,电芯不会发生爆炸现象,但是电芯内部泄露出的锂离子气体由于和氧气接触,仍然会出现起火现象。为了减少起火的危险,18650锂电芯都要在配套一个保护IC以防止过充(过放)。

      疑问2:什么是锂聚合物电芯?

      聚合物锂电芯采用固态锂聚合物做介质,储能效果更好。固态聚合物内锂离子在常温下导电性能不高,无须担心电池的记忆效应或长时间不用时的电能损耗。除此之外,聚合物锂电芯池在过充或短路下,仅是内部材质溶解发生鼓包,几乎不会有明火和爆炸,理论上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很小。

      疑问3:18650锂离子电芯和锂聚合物电芯有何区别?

      相比使用液态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来说,使用固体聚合物电解质的锂聚合物电芯在形状上具有超薄化的特点,以及任意形状化和任意面积化等特点。从而可以做成任何形状和容量的移动电源。使用固体聚合物电解质的锂聚合物电芯相比普通的锂离子电池来说,有着更高的能量密度,也就是说在相同体积的前提下,锂聚合物电池有着更轻的重量和更高的容量等优点。但聚合物锂电芯制造成本偏高。

      疑问4:电芯A级、B级、C级的区别?

      电芯行业有个关于电芯品质的分类等级——A级、B级和C级。

      A级别是全新质量合格的电芯;B级是库存超过三个月或者返修过的电芯;电池制造企业正常是以销售A级电芯为主的,只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挤压导致库存。库存超过3个月就会由于电芯的化学特性衰减为B级。购买移动电源应该关注电芯生产日期。B级价格相对低廉,但衰退非常快。C级则是属于废旧电芯,从国外收购回来的电子垃圾(笔记本、手机、电动工具、电动车等电池产品)中拆解下来的电芯。有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属于应该杜绝使用的电芯类型。

      移动电源的危险表现首先表现在电芯上。漏液可能会直接对人体构成化学腐蚀危害,或导致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内部绝缘失效间接造成电击、着火等危险;电芯成分的环境污染,将直接导致对人体构成辐射,或使用环境污染或回收环境破坏。

      二、保护电路板

      2.1 保护电路板的成本和功能

      保护电路板的设计,一般要求具备有过流、过载、过充、过放等保护功能,特别应该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电芯所输出的能量通过移动电源内部的保护电路板的升压操作,最后到达输出端。不同移动电源,其保护电路板的设计、做工、用料完全不同。优质的保护电路板不但有充放电电路,还有过充过放过流等保护电路功能,采用的电子元器件质量不一样,自然成本会相差很多。

      直充直放型保护电路板:批发价格在8-10元之间。

      智能保护型保护电路板:批发价格在12-15元之间。

      移动电源短路保护是指在移动电源负载端发生短路时,移动电源自身的保护机制做出关断输出的保护措施。目前,移动电源的短路保护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锂电保护IC自身的短路保护,一种是由mcu关断输出的短路保护。有的移动电源短路保护只靠锂电保护IC来完成,这样,发生短路保护后,需要用充电器对移动电源进行充电来解保护;有的移动电源带有双层短路保护机制,短路发生时,由MCU先做出保护动作,在特殊条件下,锂电保护IC才会做出保护,这种移动电源发生短路保护后,一般只要移除短路负载或按键一次即可自然恢复正常,不需要充电器来解保护,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2.2 保护电路导致的事故隐患

      很多低价移动电源都忽略保护电路,由于保护电路的设计缺陷和偷工减料,导致移动电源在过压、过载、短路等意外状态下的无法启动保护功能,要么移动电源直接罢工,要么因为过大的电流,或者是不稳定的电压,从而引发移动电源爆炸、起火等恶性事故的发生。或者对正在充电的电子设备造成损坏。

      部分使用者常常对移动电源超时充电,将有可能由于过热等原因损坏其保护电路,长期使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电源适配器给移动电源自身充电过程中,由于电源适配器发生漏电等事故,也可能导致移动电源使用者发生触电危险。

      三、关注配件的质量

      对移动电源而言:塑胶壳,线材包装、USB接口等等都会存在安全隐患。

      3.1 塑胶壳

      移动电源购买者最容易忽视就是外壳及配件。一般移动电源均以ABS+PC料为主。价格视外壳重量和外形图案而定,工厂批发价格为:5.5--8元之间。

      外壳材料本来是需要采用防火功能的,但为了节省成本,生产企业采用非防火等级的外壳材料。由于上述安全隐患最终导致消费者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胁。其次是环保无保障,原材料滥用非环保材料。导致有害物质超标,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移动电源外壳采用非防火的回收塑料,喷漆的原料用低价不环保的油漆。这是行业山寨货的常用做法。

      3.2 线材

      移动电源在使用中少不了一根数据线,一根好的数据线对移动电源非常重要。移动电源在销售时赠送的配件越齐全,消费者满意度越高。线材以市场主流一根USB线和八个数据头,线材包装合计价格为:6-8.5元之间。在选购数据线时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1. 数据线的制作工艺

      数据线的制作工艺大概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小作坊的产品,系塑料外壳拼合而成;第二种外壳以硬塑料为材料,通过热熔焊接而成;第三种则是使用塑料混合橡胶为材料,通过机器紧密压制而成。只需从重量以及焊接的缝隙就很容易区分,后者由于使用塑料混合橡胶压制而成的数据线接口与导线是压在一起的,所以抗拉延强度比其他两种强得多,延长了数据线的寿命。另外对数据线接口里的控制芯片也有一定保护作用。

      2. 导线材料

      不同质量数据线的粗细、长度都有区别,一般应尽量选择线径粗、线材表面不反光且导线够长的数据线。导线越粗。证明其抗拉延强度高,对铜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导线表面越不反光表明线材中橡胶的成分越多,这种数据线弹性好、抗老化、不易折断;导线够长,则在使用时会相当自如。

      3. 数据线使用的控制芯片

      所有数据线都会使用MAX232控制芯片,一般品质较好的数据线会为防止静电击坏控制芯片而特意设计防静电电路。但市面上开始出现使用假MAX232控制芯片的数据线,所以在购买时最好根据数据线的用料和制作工艺来区别。用料和工艺较好的数据线一般不会出现使用假芯片的情况。

      3.3 USB接口

      USB是移动电源最常用的输入输出接口。USB接口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5V,500mA。实际在4.8-5.2V。

      标准USB接口从左到右的排列方式是:红白绿黑

      红色-USB电源: 标有-VCC、Power、5V、5VSB字样

      绿色-USB数据线:(正)-DATA+、USBD+、PD+、USBDT+

      白色-USB数据线:(负)-DATA-、USBD-、PD-、USBDT+

      黑色-地线: GND、Ground

      MINI USB接口是5芯的:

      1——VCC

      2——D-

      3——D+

      4——ID

      5——GND

      质量问题带来的危害

      USB接口一般都是合金冲压件,但是为了节省成本,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铁皮冲压件。铁皮的USB接口一旦锈蚀。就好像长期給移动电源作故障试验一样,再好的保护电路也有失效的时候。一旦保护电路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四、认识误区

      误区1:所标注的容量即可以使用的容量

      移动电源的容量一般情况下是指产品外包装上所标出的容量值,单位为毫安时(mAh)。容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储存电量的多少,在容量这方面,遵守的原则当然越大越好。一般特指移动电源内部电芯的容量值,而不是消费者认为的实际可以使用的容量值。

      用标称容量6000mAh的移动电源给标称容量2100mAh的手机电池充电,理论上可以充三次,但实际只能充2次,就是因为升压损耗造成的。移动电源的电芯电压一般在3.7V-4.2V左右,而手机等数码产品的标准输入电压为5V,因此移动电源需要通过内部的升压电路,输出5V的电压给手机进行充电,这个转换过程就存在升压损耗。

      例1:一个标称容量6000mAh的移动电源,额定电压为3.7V,因此其能量应该为6000mAh*3.7V/1000=22.2Wh,但升压到5V后输出,其有效输出的电量为22.2Wh/5V*1000=4440mAh,转换效率82%时,4440mAh*82%/2100mAh=1.74,结果发现标称6000mAh的移动电源,只能給一个2100mAh的iPhone6充不到2次电的原因。

      误区2:移动电源发热就不能用了。

      移动电源最大的天敌就是使用温度。一般电子产品使用时效率越高,发热就会越低,这样的产品越好。而发热越厉害不仅损失电能,还很容易出现短路燃烧,高温加速元件老化等问题。移动电源在充电或者放电的过程中,有些发热是很正常的。如果一块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在0 -40°C的移动电源长期工作在50°C的环境下,那么其寿命就会大大减少。

      五、采购建议

      5.1 确定好购买产品的定位

      移动电源要方便携带,实际上移动电源是外出应急用的,片面追求大容量是不理性的,当然容量太低也不行,实际上绝大多数消费者4000-5000mah容量是最合适的。如果是长时间外出就要考虑购买大容量产品。如果考虑专门給iphone等苹果产品供电,可以选购具有MFI认可的移动电源。

      5.2 购买移动电源一定要带过充过放保护电路,电芯也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A级。

      一款性能出色的移动电源,其输出电压应尽可能的与标准USB接口的5V电压临近,具有较高的转换效率、尽可能小的电压波动范围以及较低的充、放电温度。只有具备这种性能的移动电源才能够为用户所需要被充电的设备提供稳定而高效的能源保障。

      5.3 关注产品的特色功能

      特色功能有很多:比如防接反的电路设计,可以保护产品不被损坏。双接口的设计可以保证在同一时间冲多个电子产品的需要。电芯电量的指示能告诉移动电源的现在电量是多少,是否要进行充电,这在日常使用中比较重要。负载自动识别功能:本产品无论在充电或待机状态下,无需开关,当本产品同时接入适配器和便携产品时,可智能调节先将便携产品充满后转为对本产品自身充电。有的移动电源配有照明、太阳能蓄电等特色功能。

      5.4 关注品牌口碑

      品牌是树立在大众的口碑之上的,品牌的产品,往往是经过相关机构认证过的,生产的工艺与制造技术都是相对安全有保障的。所以选择品牌与口碑也是重要的因素。另外品牌也是售后服务的有力保证。良好完善的售中售后服务也是正规品牌级大厂商的象征。一些好的充电宝品牌其包退包换的服务也是很到位的,有些品牌甚至推出了长达两年的品质服务保证。而这也是山寨产品所不能做到的。

      六、使用中的小建议

      1. 新购买的移动电源首次使用时电量都非常的低,所以购买后首次充电最好充满电再使用,这样有助于提升移动电源内置电芯的效能。

      2. 给移动电源自身充电时,充满电后及时从插座上拔下来,充满后不要长时间继续让它处于充电状态。

      3. 移动电源使用过程中避免装在衣服或者裤子口袋里。散热不良加大移动电源故障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