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L 代替 Fuse

楼主(2019-07-29):
目前有很多应用,在PCB 上有细的走线来代替保险丝,好像UL也是认可的,谁有这方面的参考值?
1、熔断值与正常值之间的关系?如正常2A,熔断值设定多少安倍合适?
2、如铜厚1OZ, 走线长度与宽度对应的熔断电流关系?
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熔断值一般应该根据应用场景的最大电流来考虑吧。规格虽然可以计算,我咋感觉见到的都是靠实验来确定的

楼主:
    经常看到美国的产品上这么用, 但具体的参数值无法确定, 如果测试的话,不同的宽度长度对应相同的电流, 但是熔断时间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