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电源,请大神帮忙看看看合理吗?感谢!

楼主(2019-07-29):
设计一款AC120~264V输入,12V10A输出的电源,效率有84.6%,可是满载时变压器温升有100来度。芯片UC2844,频率60K。变压器是EI40的磁芯,初级46T,次级7T,电感量480~530微亨,请大神帮忙看看看合理吗?非常感谢!

网友:
    温度100多度,你认为合理吗?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很烫,说明磁芯功率不够,换一个大一点的会好很多。个人的推测,使用AP面积积实际计算一下,看看功率受否够用。

网友B:
    EI40应该够大了,减小磁芯的磁感应强度 ⊿B 试试。

网友C:
    楼主要测试一下是磁芯发热严重还是线包发热严重,你现在DMAX 0.33,这个感量和圈数比,线圈的发热量应该是最大的,预估比磁芯的发热量要大N多倍了。

网友:
    设计不是很合理,效率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很烫,说明磁芯功率不够,换一个大一点的会好很多。个人的推测,使用AP面积积实际计算一下,看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EI40应该够大了,减小磁芯的磁感应强度 ⊿B 试试。

    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测试一下是磁芯发热严重还是线包发热严重,你现在DMAX 0.33,这个感量和圈数比,线圈的发热量应该是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