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全桥变压器设计请教大神

楼主(2019-07-29):
DCDC全桥电源里面,Uout=2Uin*D*(Np/Ns),我现在准备设计变压器,Uout和Uin是知道的,但是D和匝数比还没确定下来。这儿貌似我先要人为选定一个占空比,或者人为确定一个匝数比,这样才可以继续往下做吧。不然占空比不定,N不定,就没法往下做了。请问这一步大伙是怎么操作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我怎么看你的公式都是错的,变压器公式:Vo=Vin*Ns/Np 你上面的公式Ns Np应该换一换才对,占空比的选择你得结合驱动IC的死区控制时间来计算最大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