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差分线布线每对等长需要的长度差限制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9-07-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芯片采用的差分线传输数字数据,芯片输出一共有10对LVDS差分走线,两对时钟,8对数据线。

截图是芯片手册中提到的内容。
问题1:它是说明每一对之间相差长度吗?我举例解释一下:比如说AD1_P  AD1_N   与  AD2_P  AD2_N  这两对之间的差距小于150mil?还是还是一对差分线中的P线和N线的相差长度小于150mil?

问题2:我在PCB布线上遇到了难题,不知道要保证每对等长需要的长度差限制范围。频率是120MHz。
而且每对差分线保持等长应该也有长度差的容量吧,不然我无法保持两根线平行了,比如下图。截图是芯片手册中提到的内容。
截图是芯片手册中提到的内容。

截图是芯片手册中提到的内容。

网友:
问题1,应该是对内的容差;
问题2,PCB传输链路延时超过信号1/3边沿时间,就要考虑信号传输质量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