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 终端常用指令

楼主(2019-07-29):
在Linux系统下使用终端窗口时常用的指令如下:

ctrl+alt+t     新建一个终端窗口

ctrl+shift+t     在已经打开的终端窗口中再建立新的终端窗口项

alt+{1,2,3,4}    在同一终端窗口的不同终端窗口项之间进行切换

alt+tab   在同一桌面工作区上的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进行切换

ctrl+alt+键盘上的上,下,左,右方向键   在Linux的四个大的桌面工作区之间进行切换

注:ubuntu中想要使用工作区切换应当先开启系统的工作区切换功能

在ubuntu桌面中选择 系统设置--外观--行为,在“开启工作区”选项上打钩即可,然后就可以使用工作区切换命令了

ctrl+z   强制退出正在执行的程序(可以用来终止死循环)

ctrl+d   退出使用“python”指令而进入的python解释程序

ctrl+c   退出使用“python manage.py runserver”指令而进行运行的django服务器的运行或是退出其他正在运行的终端进程

ctrl+shift+v  把在其他地方用ctrl+c指令复制的内容粘贴到终端窗口中的指定地方

clear   清屏  (可以自己改成cls等简单指令)

根目录(/home/用户名/)下使用命令 alias cls=clear 即可让自定义命令cls也拥有和命令clear一样的清屏功能。

再使用命令 unalias clear 可以解除自定义命令cls。

ctrl+win(super)+上,下,左,右箭头   窗口的最大化,最小化,放到左半屏,放到右半屏。

ls   查看当前目录之下的所有文件

网友:
终端常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