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块PCB有什么不足???

楼主(2019-07-29):
请帮忙看一下这块PCB有什么不足???

网友:
拾音器前级放大?

网友:
1.为什么用网格铜呢?实铜应该更好控制吧;

2.接地孔太少了,拾音器接地很重要的,建议板子矩阵打孔;

3.音频信号线最好做包地设计;

4.丝印加1脚标识;

5.铺铜要删去空接线,

6.板子边缘打地孔,尽量靠近板子边缘;

7.地焊盘旁边靠近放置接地孔。

欢迎讨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