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仿真大概是-33db 但layout变成了-21Db 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29):
用ADS对微带线进行仿真。原理图仿真后生成Layou再对layout仿真;  结果差距怎么这么大?
原理图仿真大概是-33db  但layout变成了-21Db 怎么解决?

网友A:
    不太清楚,我也遇到过版图仿真和原理图仿真结果差距大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建议你可以用HFSS进行仿真。

网友B:
    我觉得HFSS仿的要准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HFSS仿的要准确点。

ADS整了好久,刚学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我也遇到过版图仿真和原理图仿真结果差距大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建议你可以用HFSS进行 ...

哦,生成版图结果差距太大,卡住了。

网友:
如果频率低,可能问题不大。频率稍微高点,问题就大了。
    首先:两段宽度不同的微带线相接,在ADS中需要接一个微带转接器。这样子在ADS原理仿真中就考虑了线宽不连续点位置的分布参数,仿真结果就与Layout更接近些。
上传不了图片。形状与微带线Tline不同,是一头大一头小的那种。

网友C:
    其次,你这个微带线线宽差异太大了些。
射频阻抗匹配有一句名言:“先天不足、后天难补。”
所谓先天,就是线宽差异太大。这三段线构成的图形,成了一个滤波器,而且是带宽较窄的滤波器,所谓后天难补,就是高频情况下很难补成宽带特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次,你这个微带线线宽差异太大了些。
    射频阻抗匹配有一句名言:“先天不足、后天难补。”
所谓先天,就 ...

“先天不足、后天难补。”
这句话太精辟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