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电磁兼容测试方案怎么做?

楼主(2019-07-29):
请教大神这个电磁兼容测试方案怎么做?非常感谢!

煤矿用防爆本质安全性组合开关

体积:4m*1m*1.2m
重量:1000kg以上
供电:3300V或1140V

因为目前没有对应的产品类法规,请教应该参考哪个?

受限于体积和重量,如果从模块做起,应该做哪几个项目?(目前认为是RS、EFT、Dip、ESD、Surge)

像这样的设备,腔体内部有千伏级的高压,也有十几伏的低压存在,线缆、变压器横行的产品,怎么搞?和电力系统的电磁兼容问题相似么?

网友A:
    建议现场测试, 现场的电磁兼容测试在欧盟法规中是规定的测试方法。 把emc的测试设备搬到现场进行测试。

网友:
    是不是光伏逆变器呀,这种大型机器都是现场目击认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现场测试, 现场的电磁兼容测试在欧盟法规中是规定的测试方法。 把emc的测试设备搬到现场进行测试。

    这三个法规有对应的国标么?

网友:
    如果这个设备是整个一个系统,就按系统做EMC测试,不用细分模块;如果电源线比较长,辐射测试可以用长线,其它的测试,同样应力,短线应该更严酷些。

网友:
军品里面有一个战车的测试,和你这个类似。
首先是自兼容测试、
然后是EMI
    EMI的话肯定是按照大型的设备类似的方式
    EMS的话,单个设备应该都做过,组合在一起的 系统重点做射频辐射和射频传导的。

网友:
    目前所有的EMC测试方法限值
都是美军标衍生出来的。

网友:
    建议现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