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有谁知道无线AP的通信端口与电源端口应分别适用什么样的电压等级?非常...

楼主(2019-07-29):
本人菜鸟,有谁知道无线AP的通信端口与电源端口应分别适用什么样的电压等级?非常感谢!

网友A:
    要看你的应用场景,这台设备用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有哪些输入输出接口,线缆大概多长?如果是室内设备,线缆出户外吗?这些都要考虑才能确定等级;‘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室内设备,又没有出户外的线缆,那防护等级就比较低了。

网友:
    应该根据该产品的产品标准来确定测试等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应用场景,这台设备用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有哪些输入输出接口,线缆大概多长?如果是室内设备,线 ...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