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同一个PCB层的时候,GND和VCC相交的时候,我应该去隔开谁呢,才能把影响降低到...

楼主(2019-07-29):
当在同一个PCB层的时候,GND和VCC相交的时候,我应该去隔开谁呢,才能把影响降低到最小。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在Power plane中会遇到。

网友A:
    我的建议

1. 哪一层被较多较重要信号当作参考平面,就保持完整
    2. 被分割的平面可以在表层用跳线再短路
    3. 在两个分割处分别用缝补电容跨分割,亦有上述第二条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

1. 哪一层被较多较重要信号当作参考平面,就保持完整

    同意这种做法!
应该效果会很好。

网友B:
    最少保证10mil以上的距离吧,当然要视电源的电压而定,防止高压和低压击穿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少保证10mil以上的距离吧,当然要视电源的电压而定,防止高压和低压击穿放电。

    是的,关键信号参考完整的GND平面

网友:
    一般是隔开VCC吧。。GND的完整性一般优选于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