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Diamond Programmer对传统/老器件进行编程???

楼主(2019-07-29):
如何通过Diamond Programmer对传统/老器件进行编程?* ]7 l$ T) w1 M. [& d

网友:
对于成熟器件,请使用Diamond Programmer Standalone版本。此外,您需要一个成熟的器件许可证功能(LSC_PROGRAMMER_MATURE)来启用这些器件。如果没有许可证,Diamond Programmer将在器件选择中列出成熟器件,并且能够扫描器件,但无法对成熟器件进行编程。唯一可用的操作是Bypass。使用成熟器件许可证,可以获得全面支持。请注意,Diamond Integrated Programmer(集成到Lattice Diamond软件中的编程器)将列出器件选择中的成熟器件,并且能够扫描器件,但即使使用成熟器件许可证也无法对成熟器件进行编程。唯一可用的操作是Bypass.Full支持仅在将Diamond Programmer作为独立工具运行时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