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 FPGA里小数乘法怎么搞???

楼主(2019-07-29):
经常有人问, FPGA里小数乘法怎么搞?

如果你乐意, 按照IEEE754标准做"浮点"型运算的ip当然最好(虽然面积上不太好).
不过,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

一般我们就用"定点"了.
你得自己"定个点", 比如用16位, 分成8位整数8位小数(后面记为"(8.8)"), 即"定点"在第8位.
那么:
1 -> 16'h0100;
1.5 -> 16'h0180;
-1.5 -> -1.5*256 + 65536(补码) -> 16'hFE80(其实就是-16'sh0180, 让综合器给我们算补码去~~);
...
1.164 -> 1.164*256 = 298 = 16'h012A;

所以 signed input [15:0] a (也是"8整.8小")和 1.164相乘给 signed output [15:0] mul (也是"8整.8小"), 直接写:
assign mul = (a * 16'sh012A) >>>8;
就行了, 当然, 你的fpga里有DSP block最好, 不然也要几百个LE的.

因为 (8.8) 乘  (8.8) 得到  (16.16), 为了恢复成 (8.8), 所以帯符号右移8位即可.
把低8位小数舍掉, 高8位整数也丢了, 所以你得保证你的16位(8.8)的"定点小数"乘积不能超过范围, 多数数字信号处理系数都是区间[-1.0, 1.0]的,多半不存在问题, 积分什么的, 还有其它可能有问题的自己想清楚就行, 当然你要保留16位整.16位小也可以~~~

总结:
module fixpmul
#(
    parameter IW = 8,
    parameter FW = 8
)(
    input signed [IW+FW-1 : 0] a,
    input signed [IW+FW-1 : 0] b,
    output signed [IW+FW-1 : 0] o
);
    (* multstyle = "dsp" *) wire signed [IW*2+FW*2-1 : 0] long;
    assign long = a * b;
    assign o = long >>> FW;
endmodule

PS: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想法: 以8位整型为例, 其实 8位有符号 乘 8位有符号得到的 16位有符号, 中的第14位(权2^14的位, 符号位右边的位), 很讨厌, 它只有在 -128 * -128时才等于1, 其它65535种情况, 全是0, 很浪费.
所以我们一般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 永远把[-1,1]映射到[-127,127], 这样那个讨厌的第14位永远用不到, 然后就可以: wire signed [15:0] mul = a * b; wire signed [14:0] out = {wire[15], wire[13:0]}, 8位有符号 乘 8位有符号 得到 15位有符号, 节约一位.

网友:
FPGA里小数乘法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