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Error:..\FreeRTOS\portable\RVDS\ARM_CM3\port.c,696错误

楼主(2019-07-29):
系统报错,但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程序加了空闲中断及DMA。我想知道哪出问题了,或者各位大佬有没有查找的思路。

报的错误是:Error:..\FreeRTOS\portable\RVDS\ARM_CM3\port.c,696

网友:
看port.c中696行的代码
configASSERT( ( portAIRCR_REG & portPRIORITY_GROUP_MASK ) <= ulMaxPRIGROUPValue );
意思就是你端口中断的优先级比系统中最大优先级要小。
也就是说FreeRTOS系统在工作时,任务调度会影响你自己的中断程序。
如果不想你自己的中断程序被任务调度影响,在FreeRTOSConfig.h看看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系统可管理的最高中断优先级
这个值是多少,然后把你程序中断值,改的比这个值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