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基于ARM的微型内核设计,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9-07-29):
实现任务调度,任务间通信IPC,内存管理API,具体哪些文件和函数需要自己来写,求指导

网友A:
虽然是微型内核,但RTOS的东西基本上也都要有,这里以ucos为参考,你实现也应该参考其中的代码。
      任务调度主要实现就是数据的压栈,出栈,现场状态保存/恢复,最高优先级线程调度,任务切换,这些都是由os_cpu_a.asm、os_cpu_c.c, os_core.c,  os_task.c两个文件完成的,另外因为系统本身任务还需要时钟定时切换,所以os_time.c也是必须的
      IPC通讯包含信号量,邮箱和消息队列等,因为你这是微型的,我建议只简化实现信号量就可以了,也就是参考os_sem.c
      内存管理主要提供数据块的内部管理机制,理论上和上面联系不大,参考os_mem.c,另外可以参考别人总结的<简易0S设计>文档,基本吃透了写个微型内核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微型内核,但RTOS的东西基本上也都要有,这里以ucos为参考,你实现也应该参考其中的代码。
       ...